施耐德PLC柜电源模块故障???

楼主(2017-12-07):
已稳定运行4年了,今天突然发现电脑上液位数据不对,
去现场发现对应的PLC柜电源模块指示灯全灭,型号是140/cps/11420施耐德
请问可能是由上面原因引起的呢?

1、柜内温度正常 2、未发现焦糊味道 3、电流平时也稳定

如果是保险丝熔断了,那么更换对应保险丝可以吗?还是另购买一

网友A:
保险丝坏的很少,不会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B:
拆开看看,仅仅是保险坏了不就省钱了吗。

网友C:
还是看看保险吧!
我遇到过西门子模块因为保险坏了数据丢失
检查没见其他问题,换保险丝后恢复正常!

网友D:
呵呵;想搞就尽快拆下试,不行就定购新的模块更换;

网友E:
先确定模块是否有供电电压吧

楼主:
模块输入220V正常 输出24V测不到
另拆开未发现保险丝 有人指出在哪里吗?

楼主:
另拆开未发现保险丝 有人指出在哪里吗?

网友F:
测整流桥堆前面有没有电庄过来,在测整流后面。

网友D:
急用的话还是花钱买个新的先装上用吧;
不急可以送专业维修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