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开关电源带载能力故障之一

启动时面板短暂熄灭,充电继电器响,貌似重新上电。判断:开关电源负载电路有短路,查驱动芯片A3120,其中一只的5、6脚之间有百欧姆电阻(输出级下管漏电),启动时(上管导通)造成驱动电源短路,开关电源因过载而停振。换芯片后,启动中面板显示88888,充电继电器也有失电响声。查负载电路及IGBT模块,俱无异常。
换一个思路:当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时,也会再现此类故障。
查振荡小板供电电源(振荡芯片采用UC384x系列器件)电路,发现特复杂,如图所示:
检测C1、C2、C3容量与交流内阻均无异常,对串入Z1稳压管的供电支路结构表示不解:通常,1W稳压二极管的典型工作电流仅为10mA级,根据经验,芯片回路的常态工作电源约在12~15mA左右(开关管所需的峰值驱动电流显然更大于此值),串接Z1,几乎无电流裕量,让人为其承载能力所担心。
再者,根据经验,振荡芯片的11V供电,已届10V欠电压停振保护边缘;同时幅度过低的脉冲信号使开关管的开通能力变差,致使能量传输打了折扣。此时测MCU的+5V电源,有时低于4.6V,造成面板显示88888的故障现象。
查无异常,果断将D3与Z1短接,以提升振荡芯片的工作供电电压。上电启动运行,恢复正常。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7日

网友A:
感觉Z2稳压管有漏电嫌疑,【既然电容C1 C2  C3 没有问题】。此类开关电源 ,18v 稳压管或者电容最容易出现为题。稳压管击穿的情况比较多,电容最易发生漏电,顺便猜疑一下,Z1稳压管好像是保护Z2稳压管的,防止18V稳压管击穿。瞎猜的请咸老师批评指正。

网友B:
看看前面的波形也许是开关变压器的调整率不好会有波形过压,而采取的措施。同时给驱动供电这个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C:
电路中的Z1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D:
   见识了一种新的电源模块供电电路。

网友E:
在了解原设计意图及相关元件的作用后,亦曾改动过电路(汗颜,上个世纪的事了,现在可看不懂图了),这有时是维修中的一个办法。
Z1的设置,也许如1楼所说,原意是为限制过高电压(免Z2过流)或者用以得到11.5V。

网友F:
好,谢谢咸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