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GX WoRKX2读取PLC程序后无法保存,请教各位大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B:
软件安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C:
只要能读上来的,就不可能保存不了的。。可能是操作错误

网友D:
三夌pLc好搞,读出程序,另保存到电脑D、F、G建个文件夹比较容易找,不要保存在C难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GX WoRKX2读取PLC程序后无法保存,请教各位大师解决
不知楼主怎么操作的?最好有截图。还有就是无法保存也应该有什么提示吧?然到保存按钮都灰色无效?

网友F:
能够读出应该就可以保存,

网友G:
软件程序文件破坏或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