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故障之二

一台机器,启动时面板熄灭,变频器停振,瞬即又恢复显示。测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同时降为零点几伏,然后又有输出电压。
电源停振和启动动作有关,引发电源停振的原因如下:

1、驱动电路如末级对管有问题,启动时造成对驱动电源的短路。

2、风扇损坏,如设为运行中运转,造成24V电源短路;

3、IGBT模块有软击穿,在维修电源模式下,导致直流母线电压严重跌落至开关电源停振水平。

检查无问题。发现开关管上电数分钟后温升异常。按经验,可能存在过载故障,而往往:必定有同时温升异常的元件(如吸收回路二极管漏电),是引发开关电源过载的根源。查各路负载电流,均在正常范围以内。由此排除了过载原因。
用示波器测开关管G、S极波形,赫然显示脉冲频率为393kHz。查振荡电容,为前维修者换过。显然前维修者已查到故障点,但代换定时电容的容量不合适。
(振荡芯片为2844B)将定时电阻换为10k,将电容更换为472,测开关管G、S极间的脉冲频率约为38kHz,工作正常。
分析,因振频上升,开关变压器感抗剧增,储能剧减,各路输出电压低于稳压值,反馈回路中断使开关管工作于最大占空比状态,是温升异常原因。而即便如此,启动电路的投入工作,亦使其负载电压瞬时至零,面板熄灭。表现出带载能力严重不足的故障现象。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8日

网友A:
好经验,谢谢老师!

网友B:
讲的真好,谢谢老师

网友C: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D: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E:
  罕见的故障,一般人想不到,之后便束手无策了,谢谢咸老师的分享!

网友F:
一般驱动电路功率放大管或功率驱动光耦短路就出此故障,一按启动面板就不显示,松开有显示,这是驱动电路有短路的典型特征,另外24V散热风扇短路也有可能,主要指按启动以后才工作的电路。

网友G:
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H:
他人维修过而未处理好的设备,遇到其不细心的维修者,就有可能没有保持或恢复原状。

网友I:
元件级电路维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熟知电路原理,并且用原理解析故障现象,然后给出清晰和明确的因果关系。并加以解决。

此文看后,感觉很爽。楼主讲述的情节告诉我们,找到问题,只是第一步,按照原理去正确处理问题,才是目的。

网友J:
开关电源震荡频率升高,导致故障

网友K:
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