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W相输出电压时有时无

采用PC929、PC923芯片的驱动电路,原模块损坏。将驱动电路检修完毕后,上新模块,测W相输出异常。测其直流成分时,忽儿有,忽儿无。重测驱动电路的动、静态电压和电流能力,似无异常。
后查IGBT导通压降检测电路的二极管虚焊,造成检测不良,但不知何故未发生报警动作(或虚焊动作的“点动频率”的周期大于检测回路的时间常数之故),致使W相驱动电路出现间歇工作的现象。补焊后故障排除。

咸庆信
2017-12-8

网友A:
感谢老师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好经验!有学习了!

网友C:
问题虽 “小”,要判断却不易;
可能虚焊引起的接触不良不“太”严重,或者其检测到的电压升高后又降低,而导致了所见现象。

网友D:
这种接触不好的故障比较难查!

网友E:
软故障就是这样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