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奇怪,但确实困扰了我。以下想法均不考虑触点容量。
直流继电器它的触点,应该可以控制交流和直流回路吧,交流继电器(接触器)它的触点,应该也可以控制交流和直流回路吧,类似于这样的纯触点操作,一个按钮(不带灯),旋转开关,转换开关等,这些触点都可以在交流和直流回路里面使用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触点(继电器的,按钮的,旋转开关的,转换开关的)就是没有交流直流之分的?

网友A:
只有接触器有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之分,因为控制的负载功率大。
而一般的继电器、按钮、开关等,触点最大电流也就10A,不区分直流交流

网友B:
这个不分交流直流。

网友C:
直流与交流的触点灭弧方式不同,普通的开关很少去区分,但选型不当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接触器一般线圈通直流,触点控制直流,交流接触器一般线圈通交流,触点控制交流。当然我说的是主触点了,那他们的辅助触点,应该也不区分交直流吧?

网友D:
很少区分。

网友E:
粗线条来说,不分;仔细起来,有区别

网友F:
楼主的那些负载都是功率极小的,所以不用区分交直流。但如果是大功率负载,就不能马虎了,跟灭弧有关。

网友G:
这个问题你搞懂了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就会很清楚。先说继电器,以欧姆龙的MYJ两组触点为例,这样的继电器共有八个接线端子,其中13和14为线圈端子,也就是这两个端子是要接电源的,这个就分为交流电和直流电。剩下6个,3个为一组1,5,9,一组,4,8,12,一组,这些触点称为无源触点,就是既可以接交流电,也可以接直流电。中间继电器一般用在控制回路当中。
接触器同理线圈端子也分交流和直流。剩下的触点分为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也是既可以接交流电,也可以接直流电。主触点一般用在主回路当中,因为可以根据负载大小选择不同的接触器。辅助触点就和继电器触点用法一样。
综上   楼主说的也没错。   但是很少见过谁把中间继电器用在主回路当中。也很少见过谁把接触器主触点用在控制回路当中,也很少见过谁把接触器主触点用在直流电的。
所谓的交直流是指它的线圈所需电压。继电器和接触器有点类似皮卡和大货车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说的相当好!

网友H:
继电器的,按钮的,旋转开关的,转换开关,控制的都是小电流,电路通断时电弧小,不必区分,但是像接触器,控制大电流的,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

网友I:
断路器锄头分直流、交流,对应的就是直流断路器交流断路器!
小型继电器基本都是交直流通用:但是同一个触点交直流负载电流大小不一样

网友J:
强电的主触点开关,一定要有交直流之分,灭弧罩的结构是不同的,触点设计也有别。对于弱电回路的控制触点,小电流的倒是无所谓区分。交直流电路通吃。

网友K:
交流380不能用到直流540要触点串联

网友L: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
楼主在4楼的回复,缺少考虑。

线圈通交流,触点控制直流,~算什么接触器?
线圈通直流,触点控制交流,~又算什么接触器?

说到触点,有一种叫直流负载继电器,用其控制交流,说明你土豪,用它控制直流,+-接反,说明你外行。

还是看要求,再选器件吧

网友M:
说不分的只是在微小负载电流的状况下的,在强电流负载状况下就有很大的区别,交流接触器在直流环境下很快就完蛋,就算他的交流电流标称值比直流大一倍

网友N:
线圈分交直流,触点不分的

网友O:
辅助触点不用分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断路器锄头分直流、交流,对应的就是直流断路器交流断路器!
小型继电器基本都是交直流通用:但是同一个触点交直流负载电流大小不一样
说的对,对应电流和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Q:
同意1楼,接触器见过交直流 继电器,按钮交直流没有区分!

网友R:
一般的只是区分线圈,很少区分触点的呀。。。

网友S:
不分的   但是控制是分

网友T:
触点对应直流和交流的时候耐压、过流能力都不一样的,当然对普通的负载倒是没什么影响!

网友U:
主要考虑电流值,主触点,交直流通用,我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V:
同容量接触器,直流的体积大,灭弧罩也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断路器锄头分直流、交流,对应的就是直流断路器交流断路器!
小型继电器基本都是交直流通用:但是同一个触点交直流负载电流大小不一样
所说的小型继电器指体积大小,还是功率大小?
普通10A继电器算小型直流吧,看看比它大一点的“直流负载继电器”指标。

网友W:
说白了线圈分,无源触点不分。

网友X:
没有区分。

网友Y:
只有线圈有交流和直流之分。

网友Z(2018-01-11):
分的,施耐德按钮分,交流带载能力多大,直流带载多大。只不过,我们习惯直流,也没算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