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前段时间使用一台功放机,接上音箱后只有一个音箱发声音,另一个没有声音,操作面板显示正常,音量调节也行,当时比较急,也就放在一边了,另找了一台使用。
这几天没大有事,就把它弄出来琢磨琢磨。打开机壳,仔细观察电路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重新连接音箱,试试看,故障依旧。心想我把两个音箱对调一下试试,就关掉电源拆音箱的连接线,就在拆线的时候才发现是接线端钮处的排列是这样的:
马上就意识到应该是接错了线了,开始接线时没有仔细看看,顺手就把两路音箱分别按照一红一黑接在端钮上,可谁知道这一红一黑两个端钮不是一个声道。
随即进行了纠正,把端钮的帽换了过来,重新连接音箱,如下图:
就这样犯了个低级错误,想当然了,没有仔细观察造成的。

网友A:
就是没细看,写着左右呢,但是钮的颜色也误导你了了。
音箱的接法也是有说头的,我们平常人听不出来,为什么接线柱有正负极呢?它是这么回事:一个音箱的线你接反了也响,只是如果极性接的不一致会使喇叭的纸盆起始时一个向里凹一个向外凸。动作不一致!如果极性接对了,两只喇叭动作方向是一致的,但这只是音响师和发烧友的耳朵才能听得出来。

网友B:
这个没有注意确实会搞错,关键是那个端扭弄错……

网友C:
想起了自己当年。。。。。。

网友C:
凡事要认真仔细,遇事不慌不忙,从容一点

网友D:
音响还分左右声道,如果声道接错听起来怪怪的

网友E:
经验注意错误

网友F:
是功放,别的设备接错线麻烦了。

网友G:
呵呵,电气活必须细心

网友H:
还好不是很严重错误。

网友I:
接错的图应该两个都不响啊,+,-不是也错了吗

网友J:
找到原因就是好同志

网友K:
胆大心细

网友L:
小意思了。,。。。。

网友M:
这个,下次就不会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接错的图应该两个都不响啊,+,-不是也错了吗
同样疑问,请专家解释,为什么有一个会响?

网友O:
我觉得+ -反了会有声音,可能失真!

网友P:
有时候以为简单或熟悉,容易引起疏忽;因此,重要一点的接线,都会慎之又慎。

网友Q:
做事要不急不燥,有条不紊,

网友R:
不是严重错误没有烧坏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