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读一下程序

楼主(2017-12-08):
请问前面的三条指令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前两条是对定位模块操作的指令,指令中第一个K0表示操作的是PLC后扩展的第一个特殊模块,分别写入数据到0/1号缓冲区,你要去找下这个特殊模块的手册,查看缓冲区的定义。
第三条,查编程手册PLSV这个脉冲指令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SV不是驱动器上发射脉冲的指令吗  不知道在这个和变频器通讯的程序里是做什么的

网友B:
RS指令是通讯的

网友C:
呵呵;先把PLC硬件先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