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7-12-08):
去年我们公司某些车间更换了LED灯,但使用一年后,好几个灯开关都烧坏了,拆开开关发现触头有氧化及烧黑现象。而用日光灯的车间,同样牌子的灯开关用了3年多都没出现问题,只会坏灯管和镇流器。LED灯是50*50cm,一个开关拖4盏烧,请教各位大神,这是LED灯出现故障还是开关拖动的灯太多。还有,我有次去参加一个公益的电力培训课程,培训老师说有个公司想从照明灯方面节省费用,然后全公司的灯都换成了LED灯,结果不但没有减少电费,还加了很多费用,后来找工程师来检查,发现是零线的电流升高了很多,然后建议将一半的LED灯改回日光灯。我想是不是这种这种LED灯本身就存在问题。

楼主:
这是松本电工的开关,我们公司全都用这种,LED灯大小是50*50cm

网友A:
按说,LED灯应该节能省电寿命长,不至于损坏开关,LED灯的缺点是看着亮但射的近,,全指它的透镜做的好才会更好的远射。

楼主:
LED灯的缺点是看着亮但射的近,,全指它的透镜做的好才会更好的远射。
长见识啦

网友B:
楼主你这占了三楼都没说LED灯的功率啊?光说个体积有啥用呢? 最好有灯的参数!

网友C:
这灯驱动电源容易坏,功率50左右,但开灯瞬间电流大点,按理说带4只灯,开关应该没有问题,你不妨用公牛开关试段时间……

网友D:
我只能说灯的质量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我淘宝查了这个松本电工的开关才十来块,公牛的要25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年改装时我还没进这公司,没有相关资料,看表面也看不出有什么参数,可能要爬上去看看里面东西,不过我们公司没有梯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改装时我还没进这公司,没有相关资料,看表面也看不出有什么参数,可能要爬上去看看里面东西,不过我们公司没有梯子
驱动电源上有电流电压参数……

网友E:
不提功率,有啥意思
“后来找工程师来检查,发现是零线的电流升高了很多”---同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只是在培训课电力讲师说的一个课外话题。反正他意思就是LED灯装太多也不是好事,那公司全部照明灯换成LED灯后电费高了,请工程师检查说是零线电流变大了。这具体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清楚,也有可能是讲师忽悠我们。

网友F:
启动电流比较高吧,

网友G:
LED灯具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最大的缺点就是开机瞬间冲击电流大(常规LED灯具出于节省成本增加竞争力,PFC电路都省了,导致开机冲击电流倍数大),而日光灯因为电感以及灯管本身电阻大,故冲击电流远小于LED灯具,而且那种简易LED灯具没有PFC电路谐波也不小,综合起来就是损坏你的开关,污染电网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H:
14楼说的有道理。这是600*600的LED平板灯,市场上卖的杂牌灯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I:
是不是也有接线不良的原因呀!看灯的大小不应该会开关烧了呀1

网友J:
零线电流升高?
你这节能怎么做?
不是越改越费电?

网友K:
要看LED灯用的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恒压源比较便宜,但对LED灯的寿命影响较大。楼主拆个灯看看。

网友E:
还是查查电路器件吧,我装修,一个开关带16个7瓦筒灯+20米带灯,开关就是网购节上的套餐。

网友L:
楼主啊,根据你的图片,你的灯功率在36瓦以内,一般600*600的最大就是36瓦,你的还要小一点的,这种灯是电源和变压器分开的,你看看变压器就知道了,当然也不排除灯光工厂配套的变压器质量会差一点,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一个开关带4个灯用一年都没出现过你的状况

网友M:
引用 网友G:
LED灯具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最大的缺点就是开机瞬间冲击电流大(常规LED灯具出于节省成本增加竞争力,PFC电路都省了,导致开机冲击电流倍数大),而日光灯因为电感以及灯管本身电阻大,故冲击电流远小于LED灯具,而且那种简易LED灯具没有PFC电路谐波也不小,综合起来就是损坏你的开关,污染电网电源
说的很对。刚开始的电流冲击

网友N:
质量问题,灯线细。

网友O:
这个质量还是参差不齐的,选好的,还是质量可以的

网友P:
重点检查一下LED的额定电流和实际电流差别有多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G:
LED灯具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最大的缺点就是开机瞬间冲击电流大(常规LED灯具出于节省成本增加竞争力,PFC电路都省了,导致开机冲击电流倍数大),而日光灯因为电感以及灯管本身电阻大,故冲击电流远小于LED灯具,而且那种简易LED灯具没有PFC电路谐波也不小,综合起来就是损坏你的开关,污染电网电源

这购置LED灯具还真得考虑 。

网友R:
是不是与流过开关的电流波形有关;氧化和烧黑现象,是不是有电化学腐蚀,或者是冲击电流的原因,等。

网友S:
我们公司现在也正在逐步替换入LED灯具,这个情况看来要注意下。

网友T:
看来确实是启动时冲击电流过大,这样的话不但达不到节能的效果,反而容易损害开关。如果选择质量较好一点的产品可能不会出现这中情况吧

网友U:
质量不好的无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R:
应该是冲击电流大,灯不亮时,去将开关关了再开灯会亮一下再灭,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有时可以听到开关的电弧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大神说是“常规LED灯具出于节省成本增加竞争力,PFC电路都省了,导致开机冲击电流倍数大”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大,但也不排除你说的可能,我们这边车间重新装修,据说是某个领导自己开的装修公司装的。

网友D:
这种灯的电源的质量不好引起的,我们公司这样的灯很多,坏了就是电源部分坏了。

网友V:
LED灯确实节能,但故障率相对高一些

网友W:
相信大品牌都不错 的 小的不好说,好的日光灯也要用好多年啊 感觉LED5年以上的寿命有点悬。家里一个普通的日光灯电感的 用了10年 如果是欧司朗 佛山照明相信质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