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在三菱PLC中,x0,x0.0和x0.1都有什么区别,怎么样去理解这三个地址

网友A:
X0.0是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B:
三菱的有X0.0,X0.1吗,
我是没见过。

网友C:
三菱PLC没有X0.0,X0.1三菱的是X0,X1到X7然后是X10到X17,这些都是位地址,bit位,状态只有0和1,西门子的PLC是I0.0和I0.1到I0.7这也是位地址。不同的PLC表示的大同小异,这些都是八进制。
松下的是十六进制,X0到XF,所以建议楼主多看手册,多看资料,既然接触工控行业了,就要有耐心慢慢研究,多多交流,
技术无止境,只要肯专研

楼主:
回复 网友C:
r3601和r3601.0和r3601.1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Q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Q系列的
哪个Q系列是X0.0的 ,你发明的? 很多人连最基础的手册都没看,就急吼吼的问这问那

网友E:
哈哈;三菱的X0.0的写法估计是自创或从所谓的砖家编写的书上抄写的;

网友F:
如果用标签编程的话,X0.0是你自己定义的标签,至于对应物理地址可以根据你的定义

网友G:
三菱PLC是没有X0.0这个地址表述的。

网友H:
大师级别的三菱地址了

网友I:
估计是d0.0

网友J:
三菱FX系列PLC输入输出是用八进制编址,A、Q系列PLC输入输出是用十六进制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