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我用4DA控制0~10V电压输出,控制一个松下A5伺服。电机的资料是额定转矩2.4牛米,瞬时最大转矩7.1牛米。
如果我用电机通过一个5:1的减速机,再去扭一个固定的物体。

假设设定伺服0V时扭力输出0%,10V时扭力100%。
那么在100%输出的情况下,物体受到的扭力时(2.4*5)牛米还是(7.1*5)牛米?

网友A:
瞬时最大转矩就是这个电机的过载能力,时间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你给定10V要看你电机的参数设置还有电机工作在什么状态,如果是转矩模式,用外部转矩0-10V对应0-100%,那就是100%2.4*5牛米。

网友B:
额定值是正常连续工作的,最大值是短时峰值输出。楼主还是用额定值吧,峰值作为短时的储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