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比如 风机要求延时10分钟停机  触摸屏上按下延时停机按钮   计时以倒计时方式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风机要求延时10分钟停机  触摸屏上按下延时停机按钮   计时以倒计时方式显示
只有触摸屏吗?脚本编程。应该还有plc吧?屏和plc编程配合来完成计时和显示!

网友B:
秒脉冲一个一个减呗

网友C:
呵呵;倒计时也一样,设定值减去当前值不就行了;

网友D:
应该有PLC吧,在PLC里面做,在屏上显示。

网友E:
比如有三菱PLCm8013或m8014和DEC指令配合使用就行了.

网友F:
直接把减计时器PV值显示在触摸屏即可

网友G:
设定的时间减去经过的时间
M8013 60次 是一分钟

网友F:
你不是有时间继电器吗?
把时间继电器当前值传输到一个D****,用设定值减当前值,余值用寄存器就是你触摸屏要的数据

网友H:
设定值减去一个加计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8013 加计数 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风机要求延时10分钟停机 触摸屏上按下延时停机按钮 计时以倒计时方式显示
只有触摸屏吗?脚本编程。应该还有plc吧?屏和plc编程配合来完成计时和显示!
有PLC 不知道怎么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有时间继电器吗?
把时间继电器当前值传输到一个D****,用设定值减当前值,余值用寄存器就是你触摸屏要的数据
还不是很明白 求指教

网友I:
如果没有倒计时的,用定时器设定值减去当前值很方便。

网友F:
例如你以前停机定时器是T100,设定值是K100(10S);
LD M8000;
MOV T100 D100;
SUB K100 D100 D110;
D110就是你需要的玩意
至于时间显示这个就是0.1S递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显示值怎么写

网友J:
让PLC去做,很简单,要屏去做要会编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F:
时间怎么去递减

网友G:
说了怎么多还是不明白。
会写计数程序不?

网友K:
把延时停机计时的剩余值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间怎么去递减
我实在服了you!
你的停机计数器计数自动增加这里就会自动减!

网友F:
I服了U

网友L:
把定时器减1,用程序做。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M:
按照14楼和21楼的方法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N:
看了下,各位的答案都是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  我懂了

网友O:
学习一下,回答都很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