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求大神帮忙详细解释一下61-Y015和61-Y005怎么动作的?主要是延时断开
指令怎么回事,是AB logic500  PLC

网友A:
一个T3通电 断电都能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呀,大神

网友A:
上面的通电延时 下面的断电延时,感觉不行吧
断电延时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 PLC

网友C:
T4:184DN接通,O:13和O10立马通,T4:184DN断,O:13立马断和O10等5s(还是0.05s?500的没用过,logix5000里面直接填多少毫秒)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