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延时定时器TON不工作

楼主(2017-12-08):
在实际操作中,T37会开始计时,但始终不能到10,会一直有其他数字的跳动,下面的T37常开也不会闭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看图中串联了T37的常闭点,则T37计时到、其执行条件就会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去掉此处的常闭触点,或者是将T37改成别的名称

网友B:
你的图没错,西门子在相关资料中有介绍,在此状态下,10ms的时间继电器无法闭合,需要增加一个过渡继电器。但没想到100ms的也不能工作。
你的图用于三菱FX肯定能工作,三菱的能接受。

网友C:
T37常开那一行换到定时器上面试试?
菜鸟路过

网友D:
shrb指令要采用脉冲型,你的语句,只要前面条件成立,每个周期都会移位一次,可能由此引起。t37那个指令用法应该没错。

网友E:
把定时器T37前面那个T37去掉。

网友F:
你现在这样,程序有一点小瑕疵,当T37计时到时,T37常闭会断开,所以T37敞开一直无法稳定闭合。

网友G:
关键在于T37接通的那个周期有没有执行移位命令,若没有,可用上升沿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