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本人单位的INTOUCH10.0英文版,当初是老外过来安装的,有密狗,一直运行正常,现为了生产方便,想加编辑画面,可是打开Windowmaker时提示授权不行,但是Windowvievwer可以运行,以前通过改时间可以进去Windowmaker界面,最近改时间也进不去了。本人找来一个没过期的授权直接复制到C盘的授权文件夹去之后连Windowvievwer也不可以运行了,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线等。。。急急急急。。跪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本人单位的INTOUCH10.0英文版,当初是老外过来安装的,有密狗,一直运行正常,现为了生产方便,想加编辑画面,可是打开Windowmaker时提示授权不行,但是Windowvievwer可以运行,以前通过改时间可以进去Windowmaker界面,最近改时间也进不去了。本人找来一个没过期的授权直接复制到C盘的授权文件夹去之后连Windowvievwer也不可以运行了,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线等。。。急急急急。。跪谢!!!!!!

软授权和加密狗信息要对的上,如果老外给你们正版加密狗的话,应该也会提供对应的软授权的,这个你可以找老外要。

至于要修改画面,那么可能你需要升级你的授权了,你还是找代理商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