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在三菱FX3UPLC中,参数是怎样传送

楼主(2017-12-09):
在上图搜索原点回归指令中,其速度参数在D8346低位,D8347高位,可以这样编写吗?

网友A:
这特殊寄存器可以用传送指令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B:
32位指令,用DM0V

网友A:
或者通过编程软件中的参数设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