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最近讨论一个帖子,遇到有人说可以。理解不了。
请看50楼: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4019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也不是不可能:https://wenku.baidu.com/view/666ae64cb307e87101f69651.html

网友A:
呵呵;基本的理论都不明白;
单纯的变压器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移相,如何实现120度的相位差;
先整流成直流,然后逆变成交流三相倒是可以的;

网友B:
咸老师的文章应该可以。

网友C:
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如果是电机类负载,用个变频器还是很方便的;如果是要搞测试或其它负载,配变频电源,成本上比较高;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输入还是3相电,不是单相电

网友E:
有可能可以,注意变压器同名端;
见过三个单相控制变压器,(接三相电源)组合成三相自耦变压器的。

网友A:
呵呵;三个单相变压器,接的三相电源,那还讨论什么呀,本来就有三相电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三个单相变压器,接的三相电源,那还讨论什么呀,本来就有三相电源了;
有道理。直接使用三相电源,不就可以了吗?何必这样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可以,注意变压器同名端;
见过三个单相控制变压器,(接三相电源)组合成三相自耦变压器的。
明明输入单相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可以,注意变压器同名端;
见过三个单相控制变压器,(接三相电源)组合成三相自耦变压器的。
明明输入单相电
标题说的是“三相电压进行变压得到三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