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格式该怎样选择

楼主(2017-12-09):
师傅们,数据格式里面16位的和32位的都有多种,使用的时候该怎样选择哪

网友A:
问度娘有详解,再不懂需重学数制,码制基础知识,再不行找李金城老师视频教程??

网友B:
那要看你plc里面是什么数据格式了

网友C:
看你的数据类型,选中的是有符号16位;

网友D:
如何选择,视不同的需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如果是流量值,都是无符号值。如果是压力、温度,有时会选择带符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