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小型交流断路器到底能不能用在24VDC的电路中,能起到短路保护作用吗?选型的额定电流和直流一样吗?

网友A:
应该可以,频繁开关就不适合了

网友B:
阻性负载肯定没有问题,纯感性负载就很难说了

网友C:
直流电路上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型交流断路器到底能不能用在24VDC的电路中,能起到短路保护作用吗?选型的额定电流和直流一样吗?
不带漏电检测的无熔丝断路器也可以用于直流供电,。
无熔丝断路器的原理是使用热元件,过流发热后推动机构进行跳闸;还有一种就是内部用铜线绕制出线圈,过流导致磁性大增,推动线圈内的金属棒执行跳闸动作。

网友E:
普通环境中DC24V没有问题!
要是直流高压大电流就不行了!

网友F:
断路器,当刀闸使用,在哪种电路上用都可以。刀闸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空载,静止状态下的拉闸合闸操作。选电流就是按刀闸的选型原则去选。

网友G:
能否起到短路保护作用,看它的动作机构原理。
如果动作机构的电磁力,是负荷电流直接产生,则有可能可以;但性能是否适合,可能需另外查对。

网友H:
可以用,国内一般这么用。大厂家还是会用那种直流专用的断路器。

网友I:
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J:
对于DC24V一直这么用的,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发现过有问题

网友K:
就“小型交流断路器能在直流电路中使用吗”来说,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交流断路器与直流断路器的区别在于灭弧装置上。如果交流断路器用于直流电路,其灭弧装置不足以灭除直流电流通断时所产生的电弧(特别是微型断路器更是这样),容易致使交流断路器短路或者触点粘连而损坏,以致造成事故。

但是,就楼主给出的使用条件来说,是降低规格使用,这就不是不行,关键在于你通过直流电流是否等于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远小于的,那就问题不大。等于或者接近的,只要不是频繁开合(通断)的还可以勉强应付(原因在于直流电压不是很高),否则就有点问题了。

但是,如果直流电流是远小于交流断路器额定电流的话,问题就来了,你的过流保护怎么办呢,无法满足你的过流保护条件。除非你自己改造过流保护元件,用大电流触点,小过流保护元件来满足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L:
直流电路,可以考虑施耐德直流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