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高速计数器程序,屏上未显示出脉冲,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7-12-09):
刚写了一段高速计数器程序,Y6是个电机,电机轴带了个增量编码器,我的本意是启动电机编码器有脉冲输入PLC,然后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脉冲,看书上说是C251是双相双输入,无启动无复位,在程序里就用M8000做启动同时把当前值传给D130,我直接在屏上数值框里关联寄存器D130,但是运行后再屏上并没有显示出来脉冲,PLC上是有脉冲输入的,老师们这是哪里写错了吗,谢谢

网友A:
监控C251是否有数据,不行初始化,在写这段程序。

网友B:
X0 X1闪烁正常?

网友C:
C251的值先监控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监控模式看不到计数有变化。但是PLC输入口有输入,LED等在闪

网友D:
K400太小了吧,数值用D试试。Y6输出用0UT,停止用RST不是很好,程序多了容易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400刚好是编码器的线数,就是想电机转一圈计数到一圈了电机停止

网友E:
接法怎么接的,是否有错

网友F:
编码器与PLC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G:
楼上大家都说的较全了,首先你要检查你的硬件接线是否正确,还有你的M1是否置位了

网友G:
看你屏上显示的是什么,如果一直是0或者其它值不变的知的话你先检查硬件接线,然后看看M1是否置位了,如果屏上显示*或者#,要将D130设置为32位有符号数,修改其显示位数据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四线增量编码器,A接x0  B接x1   vcc接24v   0v接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