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如图
X1 是启动开关,我原来想先用PLSY指令伺服正转(这个要接通Y3),碰到右限位开关X3,再启动原点回归指令(X4是左限位,也是原点开关),然后再用DRVA指令把机械臂置中,这时无论给DRVA发正脉冲还是负脉冲,伺服都是反转的。当我把驱动Y3(LD M42 ,OUT Y3)这个删掉,又恢复正常了。请教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里?是否Y3是双线圈引起误动作了?
我这里只有左右限位开关,要求我用其中一个做原点开关,假如机械臂在原点位置(左限位)停电了,再启动就无法回原点了。现在被卡在原点回归这个问题上,想全部动作都用PLSY指令,好像也不太好,

网友A:
OUT Y3去掉或是用SET、RST指令控制。

网友B:
out很容易引起这种错误,我写程序基本上都不用

网友C:
就Y3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得到大师的指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