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5.5KW上电报E.OHT

楼主(2017-12-09):
换过模块后上电就报E.OHT,无法复位。

网友A:
是外部热继电器动作的。

网友B:
是否再换模块的过程中【一体模块】将温度检测引脚在电源板的过孔损坏了,不通,到温度检测电路有中断,这样上电就报过热,或者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温度报警电路有问题。

楼主:
不装电脑板呃呃呃时候,模块温度脚测量8.2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