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7-12-09):
帮我写段程序行吗?

电机转___编码器计数___当电机转速少于3000时,输出R4.

.PLC是FP0R-C32T。

谢谢。我实在写不出来。

网友A:
传送,算出变化值。再比较

网友B:
计数器数值用每秒脉冲传送至寄存器,计数器清零重新计数,寄存器与设定值比较后输出,寄存器每秒会刷新一次。

网友C:
这款PLC没用过,具体有没有相应指令不详。
可以用楼上方法,人工计算出相应的每秒应该计到脉冲数。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终于搞出来了!谢谢

网友D:
图片程序输出是R104。

楼主:
每秒速度输出反应慢,我改为每0.5秒测速。效果不错

网友E:
确实有点难度。。首先要搞编码器转一圈是多少脉冲,然后再做其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