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问题咨询

楼主(2017-12-09):
这个架空线不知道是多少伏,我画圈的地方就是直接引入地下了,人如果靠近接入地下的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zhe

网友A:
如果是普通输电线路,10kv

网友B:
一要看电压等级,二要看地下埋设物

网友C:
感觉不可能埋地下

网友D:
雷雨等极端天气就不要靠近这种地方了。铁塔下还那么乱?

网友E:
如果有隐患,会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网友F:
周围没有高压危险警示牌吗?

网友G:
这棵大树必须砍掉

网友H:
以前我们单位靠近这种大树都砍掉危险。

网友I:
1、看绝缘子高度,应该35KV及以上;
2、现在高压要求比较高,护栏或者塔上应该挂有铭牌或者印刷有线路名称、塔杆号、电压等级。
3、围栏里成垃圾堆了,巡视及维护人员工作不到位啊。
4、至于旁边的大树,只有在护栏外,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要定期修剪。

网友J:
我们用的10KV,感觉比这个低一些。

网友K:
我的原则是尽量远离,危险无处不在

网友L:
就是,不管是否安全措施有,远离还是需要的,不管什么状态,离它远点。除非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网友M:
非专业人员不要进入围栏,围栏内的设备维护不到位,应及时整改。

网友N:
看绝缘子,电压不低于35KV,肯定不是10KV,也不是35KV!
35KV横的拉力绝缘子常用就是3个罢了,这个有6个,而且新型绝缘子耐压等级提高了,估计是66KV或者110KV可能性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感觉我拍的哪儿架空线就是10KV的  进地下接到某个箱变变380V了,周围都是小区 商铺!没别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10KV的架空线,绝缘子铁定不会那么多!!
你数一下那个横向拉力绝缘子就明白:10KV的拉力绝缘子最多就是2个,不会再多的!

网友O:
如果接地良好的话,是安全的。

网友P:
看着电压等级不低
单股铠装电缆下地电流应该也还不小
不过下面的确不规范

网友Q:
应该是35KV线路的一个分接点,通过35KV单芯高压电缆连接到别的地方。
安全隐患比较大。应该及时清理和维护。

网友R:
正像16楼所说,10KV电压等级绝缘子不会那么多,应该不止10k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