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17-12-10):
公司电动机端盖很松,怎么解决

网友A:
电动机端盖很松,有照片吗?怎么个松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电动机端盖很松,怎么解决
你这是端盖轴承位置松还是哪松啊,要说具体点的。

网友C:
端盖松的太大的话,一般是换新的。

网友D:
抹胶,加弹垫。

网友E:
上紧螺丝

网友F:
是非标电机这种毛病多,换电机。

网友G:
电机端盖 松   怎么的也要上个照片吧   不然怎么分析啊!

网友H:
以前我们用冲子打点,效果不佳,可以应急。
可以车掉一圈,然后打入合适的圆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电工技术”版块 反对无意义回复(含无意义的纯表情符号),收回1分予以提示。

另,主题描述显得简单。
若为发帖而发帖,则不提倡;若确实有疑问,则可以,但可描述具体些。

端盖很松,有可能只是拧紧螺丝而已;也可能如回复所述,需作相应加工。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们用冲子打点,效果不佳,可以应急。
可以车掉一圈,然后打入合适的圆环。
镶套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L:
应该是电机的轴磨细了吧! 负载不是很大,镶个套就行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D:
不叫弹垫叫波型弹簧。

网友N:
不严重的话我们都是用冲子打点。

网友O:
是轴承位置松?还是端盖本身松?

网友P:
如果有车床的话,给那个端盖里面焊一点再车轴承一样大可以用。

网友Q:
如14楼所说的,不严重的话用冲子在端盖绕圆周多打几个眼,或者抹胶处理,抹胶装好后静置24小时后再用,抹胶的缺点是下次拆电机不太好拆。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更换端盖。
不搞强电的看楼主这样提问题有点懵逼,因为他们很少接触电机的维修。

网友R:
是不是里边没有胶皮垫了。

网友S:
如果是铁的话换新的比维修便宜,铝合金的基本是进口的的多,没配件,建议修补铝焊再车床加工

网友D:
回复 网友M:
长见识了,一直叫弹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