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台达变频器控制带刹车制动电机怎样接线(20171210)

楼主(2017-12-10):
我是个工控新手,请教各位大神:我这是华中数控车床的主轴电机,被人用台达VFD-M变频器改造过,电机抱闸被拆掉了,现在主轴停车慢,想恢复抱闸,抱闸是DC70V的,我应该怎样接线,谢谢!

楼主:
抱闸好像是DC170V,照片看不太清

网友A:
变频器要设成自由停车,给定停车信号后抱闸抱死;

网友B:
抱闸电压应该是170V,万用表测一下阻值。

网友C:
可以让抱闸在变频器在3秒以内停车【 减速停】,利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端子,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让抱闸与变频器停车同步,停止时抱闸抱死。【变频器加制动单元或者制动电阻】

网友D:
要配刹车电源,简单的方法是与运行控制信号一起通断,自由停车方式;另一方法是调整参数,把报警输出点改为到达频率输出点,设定动作频率值,用该输出点控制刹车电源通断。

楼主:
请大家说说具体咋接线,接到变频器哪个点上,然后变频器需要咋设置,像2楼说的,需要设置自由停车吗?

网友D:
惯性不大直接抱闸,自由停车方式。原电机应有刹车电源(没有需另配,只要电压合适,大多通用),电源进线接到控制电机运行(M0)的中间继电器另一组触点上。出线接剎车线圈。刹车电源进出线颜色请看刹车电源外壳。

网友E:
用输出继电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下说明书,就像5楼所说,用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控制一个中继,然后用中继控制抱闸电源,功能使用“频率到达”或者“运转中”,我使用三肯、三菱变频器这么做过,台达的没用过,也有类似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F:
使用“频率到达”,我是设定5HZ动作,频率上升超过5,刹车打开,低于5时关闭,防止溜车。“运行中”就是变频器起动抱闸就启动,变频停抱闸松开

网友G:
类似这样接线吧

网友H:
不用变频器会接吗,看着它改就是了
用PLC了吗?负载特性是什么,具体电路都会有区别,配合的程序也有差别。
比如升降货梯,就不适宜驱动与抱闸同步(用就了就出问题)

网友I:
电机停车慢,看你的图提供信息变频器是7.5千瓦的,估计原来改造的偷懒刹车没选装吧,如果有刹车停车压力不大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让抱闸在变频器在3秒以内停车【 减速停】,利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端子,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让抱闸与变频器停车同步,停止时抱闸抱死。【变频器加制动单元或者制动电阻】
推荐一家质量不错的,上海鹰峰的,阿里巴巴上有旗舰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