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0):
本人经常有遇到大功率变频器,有的是逆变模块炸坏,有的使用时间较长,这些因素都会让人联想到电解电容是否存在问题,那么如何检测电容品质就至关重要了,本人对这方面懂得比较少,希望各位同行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使用日久的变频器大功率电解电容,光单纯测容量有时是测不出故障的,虽然容量正常,最好是换掉。电解电容的质量好坏与使用环境有关,比如负载重 环境温度高,环境温度超过40度寿命减半,一般大功率电解电容的寿命【国产】是五到七年,有的可到十年,可结合变频器的使用年限来维修。

网友B:
电解电容用数字电桥或ESR测试仪可以检测。

网友C: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通过了解电解电容的基本原理,工作特性,技术指标等专业信息以后,再展开讨论。其实大家更多的是使用电解电容,失效了(比如漏液了,短路了等),就换新的了,对他的专业技术指标和属性并不关注。

不过最近我也看到了类似问题的交流。而且比对进口电解电容器和国产同类型电解电容器的技术指标,差的还真的很大。如果用国产的电解电容器,替换进口的同类产品,寿命会缩短很多。所以,作为维修级的工程师,关注电解电容器的品质,技术指标,还真是很必要的。

网友D:
容量小,鼓包,漏液,摇动有动感(干了),内部放电,串灯加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