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0):
单岗位环保检测用过LOGO,简介实用,实现数据采集

网友A:
这是什么贴?凑数用的?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下LOGO的性能啊!

网友C(2018-03-22):
LOGO!属于微型PLC范畴,但也不要小看它:
1)LOGO!8 FS4的最大资源:
功能块 400
REM 250
数字量输入 24
数字量输出 20
标志位 64
模拟量输入 8
文本框 50
文本内容 50
模拟量输出 8
程序存储区 8500
块名 100
模拟量标志(寄存器) 64
光标键 4
移位寄存器 4
移位寄存器位 32
开路连接器 64
LOGO! TD 功能键 4
网络输入 64
网络模拟量输入 32
UDF 类型 16
UDF 实例 64
数据记录 1
网络输出 64
网络模拟量输出 16
模拟量滤波器 8
布局内存 30000

2)I/O及功能块(相当于指令)类:

常量/连接器:
基本功能块:
特殊功能块:
文档记录及字符集:
3)通讯功能:
支持以太网,通过网络(基于 S7/Modbus 协议)的数据传输,网内APP访问、网内网页访问
4)编程语言:
功能块、梯形图
5)写入与读取程序:
编程软件(经济型、标准型)、标准型自带的按键及显示屏
6)编程电缆类:
早期的用专用编程电缆,0BA7及以上版本用普通网线
7)人机:
标准型自带的显示屏、专用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含部分品牌的第三方触摸屏。如威纶通部分型号的屏)、网页编辑器、智能手APP(网内)
8)测试:
编程软件的离线仿真测试、在线测试
9)网络项目
1、通过编程建立网络连接通讯
2、建立网络项目(主主、主从、兼容设备)
10)应用:
工控、智能家居、照明控制(其它的PLC无法与其相比,这个是LOGO的最强项)、..........
11)编程简单易学(特别是有数字电路基础的人采用功能块编程)
12)具有独特的编程规则及思路(方案)
13)支持高速计数,PI、PWM、文档记录,定时方面如:楼梯照明开关、多功能开关、天文时钟、秒表、周定时、年定时等等功能块。移位寄存器功能块、四则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