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0):
今天是星期天,我正在家中休息,一客户打来电话,说变频器【送电?】断路器跳闸,大家说该怎么办呢,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是负载有问题,可能有人说肯定是变频器有问题了,而且最有可能是变频器整流部分出问题了。我认为先不要急于下结论。先分析一下或者先用排除法,先搞清是变频器还是负载的问题,我让客户先解下电机线,单试一下变频器,结果发现变频器是正常的,负载肯定是有问题,他打电话过来说,水泵已一年多没有使用了,当时停的时候是正常的,我建议他检查一下水泵。今天的一段小插曲。我认为维修方法很重要,得学会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得要熟练掌握一定的维修方法,不要局限与陋室,要走出去,请进来,常总结维修经验,和高手交流,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方法,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比如廖老师的三板斧,搞维修要有这许许多多的三板斧,到时三下五除二不就解决了,你高兴,客户高兴 大家都高兴是不是?

送电掉闸改为启动掉闸,2楼说得对。

网友A:
变频器一般没那么脆

网友B:
送电就跳,这句话不对吧

楼主:
应该是启动跳吧。【马虎大意】谢谢。

网友C:
水泵过流造成跳断路器吗?这断路器好灵敏,有点出乎意料

楼主:
回复4楼,情况确实如此。

网友D:
水泵过流不应该断路器跳。

网友E:
一年多没有使用,那可能是停机期间没有进行维护。

网友F:
还遇到一种就是,进线三相电缺项也导致断路器跳闸!

网友G:
变频器的各种保护,还是比较全的。一年多没用的设备,是有问题的。楼主的维修经验,很丰富的!

网友H:
我就在想送电就跳关电机什么事,送电时,变频还没有输出,不过如果跳的是带漏电功能的开关倒有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

网友I:
信息的反馈很重要
在此例中,按楼主开始给的内容,怎么也想不到电机上。
昨天就有一客户,电脑联不上PLC,请他查驱动,电缆,结果你说东他动西,还说他弄过,从中午11点断续到17点,让他联QQ远程指导,不理,夜里11点来电,告诉联上了---就是驱动问题,回他,恭喜睡觉时个美梦。

网友J:
初看,送电跳闸毫不犹豫的认为是变频器故障;再看,楼主纠正了是启动跳闸,按照自己有限的技术及经验也不认为是负载故障,一般来说变频器保护还是很可靠的,负载有问题应该变频器停机保护而不是跳闸(前提是参数设置正确)。但,处理问题的思路绝对是正确的,简单几步即可判断出问题出在哪一部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信息的反馈很重要
在此例中,按楼主开始给的内容,怎么也想不到电机上。
昨天就有一客户,电脑联不上PLC,请他查驱动,电缆,结果你说东他动西,还说他弄过,从中午11点断续到17点,让他联QQ远程指导,不理,夜里11点来电,告诉联上了---就是驱动问题,回他,恭喜睡觉时个美梦。
遇到这样的客户也只能无语了,根本无法沟通。

网友K:
处理问题的思路很重要!尤其是远程处理问题时。沟通有时候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后客户把泵提上来实验正常,我考虑应该是潜水泵或电机线绝缘降低,断路器跳闸,而且是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建议测绝缘,没再回电话。

网友I:
噢,漏保~这个信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