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506SV4CN屏幕

楼主(2017-12-10):
大神们,谁用过步科的MT506SV4CN屏幕,我现在用一根USB转232的数据线,连接好电脑与屏幕后,想读取屏幕里边的画面,结果报错打不开USB端口,问了步科技术人员,说还得自己做一根线,于是我就迷糊了,这到底是咋回事?看了步科的接线说明,PC侧接线2 3 5,屏幕侧接线5 7 8。难道屏幕的COM口接的是5 7 8这三个端子????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在线等,着急,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谁用过步科的MT506SV4CN屏幕,我现在用一根USB转232的数据线,连接好电脑与屏幕后,想读取屏幕里边的画面,结果报错打不开USB端口,问了步科技术人员,说还得自己做一根线,于是我就迷糊了,这到底是咋回事?看了步科的接线说明,PC侧接线2 3 5,屏幕侧接线5 7 8。难道屏幕的COM口接的是5 7 8这三个端子????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在线等,着急,万分感谢
对照接线说明自已做一条线吧!要不向步科买一条!

网友B:
触摸屏的785对电脑的235

网友C:
呵呵;USB转出来后还需要一条PC-MT5的通讯电缆;与威纶的MT500下载线通用;

网友C:
转出RS232后还需要上面这条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又买了一个公头,一个母头,又用了一根数据线,自己焊接了,之后还是不行,我去,这么恶心,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按这个图焊接的,还是不行,我去

网友C:
呵呵;换好点的USB转换线,不是所有USB转换RS232都支持PLC/人机下载的;
另外检查下通讯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谁用过步科的MT506SV4CN屏幕,我现在用一根USB转232的数据线,连接好电脑与屏幕后,想读取屏幕里边的画面,结果报错打不开USB端口,问了步科技术人员,说还得自己做一根线,于是我就迷糊了,这到底是咋回事?看了步科的接线说明,PC侧接线2 3 5,屏幕侧接线5 7 8。难道屏幕的COM口接的是5 7 8这三个端子????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在线等,着急,万分感谢
你这端口都打不开,PC设备管理器看一下USB转COM端口是什么情况?

网友D:
焊接对了?针脚没看错?USB驱动安装好了?

网友E:
找个带串口的机器验证数据线,然后再试usb转串口。

网友F:
跟威纶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