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0):
台达24ES00R2 PLC,不能联机。更换CPU板写入程序,将新CPU板拆下装到另一台同型号PLC上,出现电源灯亮,不进入运行状态,请问是何原因,这款PLC没有运行、停止开关。请谢!

网友A:
呵呵;CPU板装到另一台上联机用电脑给出运行指令试下;

网友B:
能联上机就点击编程软件上那个运行按钮。

网友C:
只要能联机,就可以命令它RUN。

网友D:
电脑联机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