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0):
欧瑞变频器空载时有电流显示值

欧瑞F2000型18.5kW变频器,上电正常,空载运行时显示4~7A电流值(波动,不稳定)。顺了下电路,三只电流互感器,有一路空置未用。其中两路后接两级电压跟随器和同相放大器,送入MCU。查无异常。信号输出端均为1.65V(DSP供电+3.3V,静态信号为供电电源电压的一半,是正常值),是正常信号电压。
无果。思之,思之,该机型电流检测电路相对简单,就这点东西,但不稳定电流值的信号来源在何处呢?
思之,思之。
1、是DSP基准电压,用于A-D转换之用的基准电压不稳定吗?
2、相关(存储器)数据有误?
TMS320F2809的36、37脚为基准电压输入端。两脚皆并联10uF电容一只。心中一动,测两只电容内阻均达20Ω以上,已坏。换用良好电容,测两端电压,一为1.3V,一为0.5V,已为稳定值,上电运行时,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DSP或MCU的VR输入值应该是多少?多采用5V或3.3V,1.8V等,盖为了取自供电电源电压的方便。若取其它值,如2.5V或1.3V,需采用相应的转换电路。到底应该是多少伏?还真得程序员说了算,他觉着多少合适(用于A-D转换方便计算)那就是多少了。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10日

网友A: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B:
在一段时间以来的维修示例介绍中,常见到有更换电容或电容损坏的描述;不知与使用(环境)、选型有关,还是目前电容性能水平如此,抑或是受费用限制。

网友C:
又学习了大师的一招

网友D:
老毛病了,之前接触过两台一直没有查到问题,后向厂家买了一块板子,回来看了看发过来的板子,控制板的两个小电容被厂家换掉了,之前控制板其他部分都已查,就是这两个电容没有分析到,自己也尝试换了下,就好了。表情表情表情后请教相关人员,说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