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上电报Err 主板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7-12-10):
今遇到一个三菱变频器上电报Err
面板所有按键没有反应 主板代换过了锁定主板的问题 有大神指导下主板哪里出了问题了吗

网友A:
欠压,面板接触不好。。。

网友B:
主板坏了,换主板马上就好

楼主:
对就是主板坏了 能修吗

网友C:
小日本的线路板,元器件封装都紧凑,这个应该是主板上,某个元器件阻值变了,在2个处理器芯片周围。

楼主:
做维修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