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我用fx1n-485-bd通讯模块与变频器通讯,但是变频器回传到plc数据时时刻刻都在变动。我用的是rs发送指令。求指导,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找个例子程序参考下

网友B:
RS指令不是232专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fx1n-485-bd通讯模块与变频器通讯,但是变频器回传到plc数据时时刻刻都在变动。我用的是rs发送指令。求指导,谢谢各位大神!

你指的数据变动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频率的小范围变动,那是很正常的,本身变频器频率就不是一个固定数值.

楼主:
回传变频器数据变动很大而且也与变频器频率不同

楼主: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传变频器数据变动很大而且也与变频器频率不同
程序发出来,帮你看看那!

网友D:
贴出来的程序不全啊!发10个字节,收8个字节,这不是Modbus RT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