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手册里的疑问

楼主(2017-12-11):
请问上面的D20寄存器是哪里看出来的  还有缓冲存储区不是10吗 为什么是6

网友A:
感觉应该是写错了

网友B:
MUL是乘法,你能理解上面那指令,怎么数据处理的就好,那说明是有问题。

网友C:
扩展功能模块手册说明看看

网友D:
印刷和核对有问题!
理解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E:
很明显是错的。。

网友F:
这个很细心呀,上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