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D10=k310 D20=?d21=? 怎么计算?

网友A:
首先,题目要求8位数据处理,因此高于8位的数据都被忽略,因此D201~D205的数据为:
H31:0011 0001(2进制)
H37:0011 0111
H4F:0100 1111
H4: 0000 0100
H7B:0111 1011
经过CCD指令后,D10中存放的校验数据的和,也就是H31+H37+H4F+H4+H7B = 136(16进制),而D11中存放的是水平校验和,也就是 统计1的个数为奇数还是偶数,因此校验和为 0011 0110

然后经过ASCI指令将D10中存放的校验和转化为ASC码,同样道理,受8位数据影响,因此16进制数136实际仅处理36,因此其结果为在D20中存放了字符3,在D21中存放的字符6,转换为16进制的话分别是H33和H36,十进制数据表示的话是51和54。

楼主:
系统模拟后显示两个都是48?跟ccd不支持模拟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模拟后显示两个都是48?跟ccd不支持模拟有关系吗?

Sir,模拟器不支持CCD指令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