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开机自检报错,经检测怀疑一颗io 芯片有问题, 想问问大家这个芯片有数据么?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华中的系统。
楼主你这是芯片级维修啊,那你不下载这芯片的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B:
得看具体芯片是存储芯片还是单纯处理器了,不过大部分应该都有数据或者系统程序。

网友C: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是厂家定制的逻辑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到时看看 看不太懂  全是英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到时看看 看不太懂  全是英文
那就来个看得懂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订购了一个芯片 想换换 死马当活马医吧 再次感谢你发来资料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了什么情况记得回来贴子说说哦!那芯片应该要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换过以后,自检过去了,但是进去以后好多io 设备找不到。芯片确定里面是有底层数据, 我的机器以前现象是开机自检过不去,这个芯片坏了 有数据搞不懂 只能让客户找厂家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啊

网友E:
芯片级的维修,这个也想学

网友F:
数控系统芯片级维修,大神级别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芯片换过以后,自检过去了,但是进去以后好多io 设备找不到。芯片确定里面是有底层数据, 我的机器以前现象是开机自检过不去,这个芯片坏了 有数据搞不懂 只能让客户找厂家了
一般有厂家的原厂版本数据,都是用外扩的闪存芯片来保存数据的,芯片本身只提供控制编程而已。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带存储器的,有编程序。不知能不能读。

网友H(2018-02-12):
若是可编程逻辑阵列,编程之后通常会作出保护、而读不出其内容(用于产品时)。

网友I:
数控只修过输出的部分,没修过别处呀,

网友J:
板子上应该有在线编程口的,到好的系统上试试能不能上载,然后再下载到你的新片子里就OK了,一般欧洲的设备不太加密,国产华中系统就不知道了。

网友K:
呵呵;厂家不会那么简单就让你把芯片内容读出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呵呵;厂家不会那么简单就让你把芯片内容读出的;
是啊,有的厂家直接把芯片上面有信息去掉,换上自己的编号,你根本找不相关信息。

网友K:
有型号也是不是那么好破的,最好的方案是有同款的坏的线路板,把上面的芯片移过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呵呵;厂家不会那么简单就让你把芯片内容读出的;
是啊,有的厂家直接把芯片上面有信息去掉,换上自己的编号,你根本找不相关信息。
碰到 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得求助于厂家 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