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近段时间,一台电子秤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报A033,看了说明书说超过最大频率了,但实际频率还没50HZ,最大频率与滞后超速值是默认值,会是cuvc板坏了吗?
查看KOO33数值为2004停机默认0004,感觉又正常了

网友A:
首先,这个系统是什么系统,报警时的运行状态是什么?第二,A报警不影响系统运行呀。只有F故障才会关机保护。

你这个系统是测功机系统吗?

网友B:
西门子变频器功能强大,保护多,使用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系统是什么系统,报警时的运行状态是什么?第二,A报警不影响系统运行呀。只有F故障才会关机保护。

你这个系统是测功机系统吗?
谢谢回复,是电子皮带秤,变频器控制,同事老认为变频器报故障了,要换,我观察了,起动时闪A033,开过一下就报F015,我认为是电机阻力大,启动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力矩也偏大,他们认为就是变频器问题,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我认为停机和A033,没多大关系,就想弄明白为啥会出现A033,所以就查看说明书,也没看明白,所以才问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这个电机是电动状态工作?还是发电状态(被别的原动机拖着)?F15好像就是堵转故障了。如果把电机和负载脱开了空载运行,是否有问题呢?如果没有,带着负载转,出现F15,要看电流显示(P004)是否达到电机额定电流了?达到了,说明负载重所致,没达到,说明还是有其他问题。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