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求有经验的老哥提供下可行性方案。

A:节能,节能,节能!
B:对显色性要求不高。
C:耐用!

目前是这种:

打算整体更换,灯具+光源。

预算1K/个内。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预算价位不太够。一分钱一分货。
分享一下,龙门吊照明,场地无光源,露天,吊体带有九个400W金卤素灯,飞利浦品牌,由于龙门吊启动电流较大且供电方式为滑触线供电,电压波动在所难免,所以射灯经常闪停,而金卤素的工作原理导致射灯恢复照明需要冷却时间,于是决定更换LED灯具,经过再三对比以及试用,最后采用了本地一厂家的产品,200W,效果良好,单价1500元,现在用了两年,无一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预算价位不太够。一分钱一分货。
分享一下,龙门吊照明,场地无光源,露天,吊体带有九个400W金卤素灯,飞利浦品牌,由于龙门吊启动电流较大且供电方式为滑触线供电,电压波动在所难免,所以射灯经常闪停,而金卤素的工作原理导致射灯恢复照明需要冷却时间,于是决定更换LED灯具,经过再三对比以及试用,最后采用了本地一厂家的产品,200W,效果良好,单价1500元,现在用了两年,无一损坏。
是的,金卤灯灭后需要冷却时间,另外对电压也比较敏感。led灯不错。

网友C:
吊顶安装方式?1000左右的选择应该蛮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200W的LED灯是采用强制冷却的吗?灯具上带散热风扇?

网友E:
我们也都换LED灯了。故障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200W的LED灯是采用强制冷却的吗?灯具上带散热风扇?
没有,自然冷却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A:
1楼说的是露天使用,灯具本身具有防水功能吗?
两年没坏,看来质量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楼说的是露天使用,灯具本身具有防水功能吗?
两年没坏,看来质量不错。
嗯,灯具本身就防水的。

网友G:
1K的费用不算施工费用还是够了
400的换成200的LED可以了!

网友H:
我单位用的是150W上海亚明LED灯,价格600多 一个,网上购买还能便宜些,质量不错,还耐用。

楼主:
谢谢楼上老哥们的回复,今天问供应商了,LED也就比金属卤灯稍微好点,亮度还是不行。

暂定年后再说了,今年马上要过年了 可能不搞了,到时候买几个样品装上看看

网友I:
预算有点少 亚明的还行 推荐海洋王的 就是太贵

网友J:
建议给灯具配上UPS,改用南通诺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无极三防灯:我们买的这个公司的质量不错!当然不代表中国只有这一家,目前LED个人感觉鱼龙混杂,实际寿命和照明亮度根本达不到吹嘘的那种效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建议给灯具配上UPS,改用南通诺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无极三防灯:我们买的这个公司的质量不错!当然不代表中国只有这一家,目前LED个人感觉鱼龙混杂,实际寿命和照明亮度根本达不到吹嘘的那种效果
给灯具配UPS不合理,杀鸡用牛刀。配大功率的高精度稳压器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建议给灯具配上UPS,改用南通诺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无极三防灯:我们买的这个公司的质量不错!当然不代表中国只有这一家,目前LED个人感觉鱼龙混杂,实际寿命和照明亮度根本达不到吹嘘的那种效果
给灯具配UPS不合理,杀鸡用牛刀。配大功率的高精度稳压器即可。
现在UPS你以为还是那种高价格??一旦发生停电灯具照明可以工作一段时间,这个好处就不要说了!
滑触线偶尔断电,电没了你的稳压器再好有个屁用

网友L:
高功率可靠品牌的LED灯比较不错

网友M:
首先预算有点低,要买个好的200W的不易,其实买个好点的耐用的剩下不少维修也是划算的。从亮度和节能角度来看LED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N:
长见识了,一台灯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