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数据中心微断开关有时会出现无故跳闸,检查后设备无问题,重新送电后又恢复正常,开关跳闸没有规律,也不是固定哪个跳闸,请问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中心微断开关有时会出现无故跳闸,检查后设备无问题,重新送电后又恢复正常,开关跳闸没有规律,也不是固定哪个跳闸,请问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这个现象?
上图看看你那微断开关是什么样子的,要看铭牌开关的参数。漏电开关?

网友B:
替换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施耐德微断开关,无漏电,1P,电流不到开关容量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现场没有这个条件,无法停电,而且跳电时间不固定,可能一年也不跳,而且跳的回路也不固定,换了没意义

网友C:
开关型号,容量,开关下的设备是什么,单P的那N怎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施耐德微断开关,无漏电,1P,电流不到开关容量一半
直接换开关!没条件??那备好开关,什么时候跳闸什么时候换上!

网友D:
同样的开关有几个,是否都曾跳闸过(或是否均有可能跳闸),其相互安装位置如何,环境温度怎样,有无接触不良情况,等;
若难以找到问题,亦觉得可更换试试。
还有就是,电流中有无谐波分量(估计程度如何)。

网友E:
查查保护线路

网友F:
电流不到开关容量一般跳闸 换一下,可能老化了。

网友G:
机柜或者设备的接地没做好
我们以前机房也遇到过!

网友H:
跳闸的漏保还是空开,不同的开关分析不同,漏保跳有可能是有时候电脑的电源的等级不够也是会跳的,跳空开的话建议就先换一个新的测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机柜接地都没问题的,而且跳的回路也没有规律,除了每次演练停电切换会有跳电,这个算是规律,有的上级电源及负载电流没变化的情况下也跳

网友I:
还是建议更换试试,换个大一些的。

网友J:
换一个新的测试:如果还跳就是线路有故障,否则就是该断路器劣化

网友K:
我建议一下可以在经常跳闸的开关旁并联一个同等规格的开关,看跳的时候是不是一起跳,而且还不影响你现有电路。排除一下是开关问题还是线路问题,而且还不影响你现有电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建议一下可以在经常跳闸的开关旁并联一个同等规格的开关,看跳的时候是不是一起跳,而且还不影响你现有电路。排除一下是开关问题还是线路问题,而且还不影响你现有电路
在并一个开关?
能行?
说没有规律,只是没找出规律。
做个统计,检查线路都有什么负载,启动时间......
多个开关出现品质问题可能性比较小
怀疑是有后加负载造成

网友M:
引用 楼主:
数据中心微断开关有时会出现无故跳闸,检查后设备无问题,重新送电后又恢复正常,开关跳闸没有规律,也不是固定哪个跳闸,请问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这个现象?
微型断路器,也就是小空开或者小型无熔丝断路器。这种部件没什么技术含量,国产化率高,价格低廉。所以代换成本不贵,是一个维修的捷径。另外,如果开关规格或者容量太小,可换适当的增大容量代换。

此种器件的作用就是做,简单的短路跳闸,过流跳闸,接地跳闸检测。另外,数据中心机房的主供电线路上的控制元器件,严禁使用漏电断路器,原因您也懂的,不能轻易停电,包括误动作的跳闸。

另外,您使用了1P开关是不是太过于节约成本了呢?用个2P的微型断路器,对于单相电源供电而言,控制效果更理想,成本又不会很贵。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并联一个开关看来是起到分流作用了,实际中线路负荷也才是开关标称值的一半就跳了,说明负荷电流不是主要问题了,如果后接上去的也跳,那就是线路故障无疑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如果后接上的也跳,就不是简单的线路问题了。
类似情况遇到过,他没说新用还是n年后
还是做记录,找规律吧,按当下话,用好大数据,借用一句,事没有无缘无故的。

网友N:
等跳的时候,换个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