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2个fx3u-1pg 控制2个轴,回零要求等一个轴回零完成后再另一个轴回零。

现在问题是上电后第一次回零是按照上述要求运行,但是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再开始回零却是两个轴同时运行。

请问一下大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程序问题吧,回原点是需要位信号触发的。

网友B:
加个互锁信号不就完了。。

网友C:
猜想:应该是把第一个轴的回零完成标志位串入了第二个轴的回零开始,但是实际上,只要不断电的情况下,是不是回零一次后回零完成信号就一直接通了.所以第二次回零就同时了.按回零按钮前,把回零完成标志复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应该是把第一个轴的回零完成标志位串入了第二个轴的回零开始,但是实际上,只要不断电的情况下,是不是回零一次后回零完成信号就一直接通了.所以第二次回零就同时了.按回零按钮前,把回零完成标志复位看看.

跟你说的一样,程序是那样的。我也是写了复位的,但应该不对。看了下手册,在状态信息中写入K0才行,这应该怎么写??

网友C:
ld m8000
dfrom k0 k28 d2000 k1
dmov d2000 k4m900
ld m0
rst m902
试试看。意思就是先读取1pg里28号缓冲放入d2000里面,然后把d2000里面的数据分别对应到m900-m915,b2就是m902,回零前复位m9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 m8000
dfrom k0 k28 d2000 k1
dmov d2000 k4m900
ld m0
rst m902
试试看。意思就是先读取1pg里28号缓冲放入d2000里面,然后把d2000里面的数据分别对应到m900-m915,b2就是m902,回零前复位m902

我就是这样写的

ld m8000
from k0 k28 m420 k1

回零前也有复位,回零完成后也复位,但还是不行。。。

网友C:
你这样写是不对的,28号缓冲区里面有16个位,原点完成标志是第三位(b2).你按我上面的程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写是不对的,28号缓冲区里面有16个位,原点完成标志是第三位(b2).你按我上面的程序写。

写错了

ld m8000
from k0 k28 k4m420 k1

原点完成标志m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