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施耐德altivar71,远程4~20ma控制,频率30~50hz,无论远程给信号多少,变频器频率一直是在30HZ运行,远程设置50HZ也一样。现场在变频器上设置50HZ有用的,输出50HZ。保修了之后,我们下班后安装厂家来人检查了一下,反馈说远程信号送过来了,具体怎么检查确认的不知道。
现场变频器也没有报故障,设置也跟正常运行的一样,查看以前的功率,11月30号以前都是正常的,11月30号以后都是在30HZ运行。而且是同一台柜子里的两台变频器都是这个问题,背后柜子的两台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是小白,麻烦各位帮我想想,从什么方面检查故障。谢谢!

网友A:
施耐德的变频器,要看看说明书耶,参数里有两地控制的参数,是否被激活了?端子的参数也是可以监控的,是否外部的信号已经进到了相应的参数上?都要查一下呀。

网友B:
1)宏有没有调整到对应的模式,譬如手自动,是否与远控对应,即手自动信号给到变频器后才会受远程控制。
2)变频内有没有固定频率,上下限有没限定?

网友C:
仔细看说明书,里面的参数设置。运行方式。

网友D:
查一下外部来的4-20MA电流信号,变化正常看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