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ABB双电源切换,在上级两路电源正常的情况下,无故报故障,自动切换到备路,然后无法切换。
检查发现ATS保险丝已经烧了,每次出现这个故障更换电机模块就好了。电机跟控制一起的,每次换都是一起换的,换下来之后量了一下直流电机是好的,然后我把上图中的控制板单独换了设备也恢复正常了!
大家看看,这个控制板哪个元件容易出问题!抄板的话是否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这个板不大,巴掌大,双面都有元件,抄板大概多少钱?

网友A:
看起来没有难度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难度好修。
这话说的,没难度你倒是大大方方指点一二啊。

网友C:
应该是检测比较电路的故障,更换比较芯片,或基准电路试试

网友D:
肯定还有隐形故障,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的烧保险呢!

网友E:
下次再烧保险检查下两个大电容有没坏。我不懂电子,不过半年前我们公司有台设备出现问题,保险烧了,换上保险又烧,除了电路板我不懂的,其他检查了都没问题。于是我请软件研发的同事维修,他说有空再帮我修。后来他修好后给回我,我问他什么问题他不回答我。我自己拆开检查发现有个地方的电容更换了,然后其他地方没换。设备用到现在都没烧过保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图,哪个是表较电路啊?

网友F:
先检测维修,不至于抄板吧?

网友C:
就是那个芯片,型号可能是393或358 ,324之类的

网友G:
元件不多,地毯式检查。烧保险多是短路性故障,应该有烧毁的元件

网友H:
1、抄板只要不涉及盈利(拿抄板成果去兜售获得暴利),自己做内部的维修技术资料而已,没有任何的顾虑。
2、现在有两条路,您是想抄板再重新制板呢?还是用原板进行维修,让其继续服役呢?两者的成本谁更低?
3、不论抄板还是维修,电路板的对外接口定义,各元件的作用都要搞清楚,也就是电路板的原理图。

如果您不在行,还是请个在行的师傅,付费帮忙先检修电路板吧,这是最低成本的,到时候你可以询问师傅电路板的故障部位和故障原因。

楼主:
哪个芯片型号是VIPer22A

楼主:
那个芯片型号是VIPer22A

网友I:
   先用万用电表检查整流模块以及电容C6等元件有无短路,然后断开电容C6的+极与电源块VIPer22A的连线,单独测量电容C6两端是否有300V的直流电压。如果还是烧保险,则说明电源整流部分存在短路故障,如果300V直流电压正常,一般为电源块VIPer22A内部的场效应管损坏,则需更换电源块VIPer22A。仅供参考

网友J:
不知直流电机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如是有刷电机建议你要把电机拆开检查,可能是碳刷粉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