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一般说来,早年修电视,500型的万用表比较好,也比较精密比如老东方红,上海精益求精等,当时,那个万用表的表笔都能用好几年!表的提带都是皮制的。而现在的万用表就算是还有500型的,质量也是不行了!另外不还有47型的,50型的等!早年的机械万用表都是质量较好的转鼓开关,有点分量!而现在的都是电路板直接滑动的,很容易产生接触不良!表笔也用不了时长!那么究竟是机械万用表好还是数字万用表好呢?我们说各有利弊!数字万用表的优点是读数直观,不用换算!档位多,分的细!缺点是有时它属于非线性的检测!机械万用表用途更广范!它能测很多电子元件!只是读数不真观,要换算!档位少点!体积大点,不少新手或没有用过机械表的朋友和师傅们愿意使用数字表!比如用机械表检测小喇叭的线圈很直观,并且用1欧档能测出喀喀地声响!而数字表只能显示读数没有声响;测小型可控硅用1 欧档可以测出是否导通!测场效应管用10K档也可以测场效应管导通!发光二极管可以用10K当点亮!数字表就不行!测在路电阻,电容IC等在路电阻还是机械表好用些。三极管的好坏等!有一次,有一位朋友找我修电视,说是没有伴音!我让他拿图纸来帮他分析一下原理,这应该是最好修的故障!可是他还是没找出原因!他是强弱电都会,以强电为主!没办法接我去他家了,还准备了饺子!我打开电视,首先检查喇叭!我的习惯用机械表的1欧档触及喇叭线圈!只听喇叭里发出了连续不断的峰呜声!我就奇了怪了,这500型的机械表里并没有信号发生器,怎么会有连续不断的峰呜声呢?我用一只手握表笔测着,另一只手腾出来轻按喇叭纸盆,声音消失了,立即明白了,这是因为哈喇线圈到接线柱的特殊引线断了,并没离远,似接非接状态,也就相当于产生了频率很高的碰触产生的声音!我用细引线重新焊一个引线,故障排除,仅5分钟的时间查出了故障所在位置并修复!好的500型万用表可以用来直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500型1欧档和10K档是经常用的,比如检测漏电,如果10K档有微微摆动,就说明有漏电,就用不着摇表了,10k档能摆动就肯定设备有问题!一欧档检测用途也很多,比如你用一K档测电路觉得有短路的,但是你这时换一欧档可能有几百欧阻值,那就可以不是短路而是在路影响!可以对调表笔试试来判断。轴流风机你可以在路用一欧档一手测着一手拔扇叶,用10欧档或一欧档,万用表针会有摆动,(有时判断变频器RST端接的是变压器还是轴流风机,用手拔扇叶可知。有时你用数字表测二极管档的管压降不一定能测出二极管的好坏!我遇上过1N5408这个二极管用数字表没测出好坏,用机械表10K档和10欧档就发现了问题:4 个二极管其中有一个静态电阻有偏差,不一致,我换上一个怀疑的二极管就好了。因为那只二极管的正反向阻值差的太远!区分玻璃轴二极管是稳压管还是整流管时,正向电阻小的那一个是整流管,正向电阻大的是稳压管!比如整流管正向电阻是3到5K,而稳压管正向电阻是5到8K等等。检测喇叭时,用一欧档快速轻触接线柱,会有清脆的喀喀声,如果不清脆就说明线圈有问题了。买喇叭在没有条件时,可以用机械表一欧档通过碰触,用耳朵听音,基本上能挑出来声音接近的一对喇叭来!(因为喇叭不可能工艺是一致的),判断三极管的极性和放大能力,可以用机械表。判断放大能力时,红表笔接发射极,黑表笔接集电极,用10K档,此时用舌头舔一下集电极和基极,表针摆动大的就是放大倍数也大!就此也能判断出黑表笔所接的是集电极。。。。这两种表:机械表黑表笔是表内的电池正极,红表笔是电池负极,而数字表红表笔是表内电池的正极,黑表笔是表内电池的负极!刚好相反。用机械表检查电位器的线性,慢慢拧电位器就能看出电位器的稳定性。要比数字表直观!电钻的炭刷用机械表一边测一边转动转子,也能直观的观察出转子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数字表和机械表各准备一块比较方便!购买时,机械表一定要有一欧档和10K档!以上仅是个人经验。

网友A:
现在基本都数字表了,携带方便

网友B:
各有各的优缺点。在线测电阻,二三极管是数字表方便,测耐压,漏电电阻是指针表方便。平时多用数字表习惯了。

网友C:
500型和MF47型的指针表,是比较有口碑;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较大。
楼主还给出了测量示例,觉得不错。

网友D:
最早是500型,后来是MF47,再后来是中山出品的数字表 (当时要860元),后来就是胜利908,再往后就是15B,现在还是

网友E:
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买不到好一点的机械式万用表了,当时读书时就用的是上海的500表后来出来工作公司一直配的是数字表也慢慢习惯了数字表,我觉得维修主要的还是经验问题,现在公司好不容易给配了一台福禄克二手的8845万用表,我就觉得够用了

网友F:
指针表就是用来触发IGBT了

网友G:
我办公室里有两个万用表,一个数字的一个指针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都用指针的。数字的只是测量精确数值时偶尔使用。像判断电子元件好坏都是用指针的。家里有一个古董级的50表,是老父亲的,老爷子也是干电出身的。

网友H:
准确地测电阻的话有时用数字表,但测量电阻比较小些的电阻,我还是倾向于机械式的万用表。

网友I:
干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工具箱里还是500型万用表,用习惯了。

网友J:
楼主写的都是实战经验,赞一个!建议能分分段落就更好了。

网友K:
   楼主总结的很好,我有一块500型的机械表、一块47型的机械、一块胜利VC9808+数字表、一块胜利930数字表。两种表各有利敝,就看你如何合理使用了。

网友L:
我也喜欢指针万用表。

网友M:
指针的的很久没用了。

网友N:
固定位置使用的可以考虑指针表,外出就肯定是数字表,指针表不防震

网友O:
大多数情况下数字表要比指针表好用!现在数字表功能发展很快!带示波的!带各种附加功能!精度也高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般说来,早年修电视,500型的万用表比较好,也比较精密比如老东方红,上海精益求精等,当时,那个万用表的表笔都能用好几年!表的提带都是皮制的。而现在的万用表就算是还有500型的,质量也是不行了!另外不还有47型的,50型的等!早年的机械万用表都是质量较好的转鼓开关,有点分量!而现在的都是电路板直接滑动的,很容易产生接触不良!表笔也用不了时长!那么究竟是机械万用表好还是数字万用表好呢?我们说各有利弊!数字万用表的优点是读数直观,不用换算!档位多,分的细!缺点是有时它属于非线性的检测!机械万用表用途更广范!它能测很多电子元件!只是读数不真观,要换算!档位少点!体积大点,不少新手或没有用过机械表的朋友和师傅们愿意使用数字表!比如用机械表检测小喇叭的线圈很直观,并且用1欧档能测出喀喀地声响!而数字表只能显示读数没有声响;测小型可控硅用1 欧档可以测出是否导通!测场效应管用10K档也可以测场效应管导通!发光二极管可以用10K当点亮!数字表就不行!测在路电阻,电容IC等在路电阻还是机械表好用些。三极管的好坏等!有一次,有一位朋友找我修电视,说是没有伴音!我让他拿图纸来帮他分析一下原理,这应该是最好修的故障!可是他还是没找出原因!他是强弱电都会,以强电为主!没办法接我去他家了,还准备了饺子!我打开电视,首先检查喇叭!我的习惯用机械表的1欧档触及喇叭线圈!只听喇叭里发出了连续不断的峰呜声!我就奇了怪了,这500型的机械表里并没有信号发生器,怎么会有连续不断的峰呜声呢?我用一只手握表笔测着,另一只手腾出来轻按喇叭纸盆,声音消失了,立即明白了,这是因为哈喇线圈到接线柱的特殊引线断了,并没离远,似接非接状态,也就相当于产生了频率很高的碰触产生的声音!我用细引线重新焊一个引线,故障排除,仅5分钟的时间查出了故障所在位置并修复!好的500型万用表可以用来直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500型1欧档和10K档是经常用的,比如检测漏电,如果10K档有微微摆动,就说明有漏电,就用不着摇表了,10k档能摆动就肯定设备有问题!一欧档检测用途也很多,比如你用一K档测电路觉得有短路的,但是你这时换一欧档可能有几百欧阻值,那就可以不是短路而是在路影响!可以对调表笔试试来判断。轴流风机你可以在路用一欧档一手测着一手拔扇叶,用10欧档或一欧档,万用表针会有摆动,(有时判断变频器RST端接的是变压器还是轴流风机,用手拔扇叶可知。有时你用数字表测二极管档的管压降不一定能测出二极管的好坏!我遇上过1N5408这个二极管用数字表没测出好坏,用机械表10K档和10欧档就发现了问题:4 个二极管其中有一个静态电阻有偏差,不一致,我换上一个怀疑的二极管就好了。因为那只二极管的正反向阻值差的太远!区分玻璃轴二极管是稳压管还是整流管时,正向电阻小的那一个是整流管,正向电阻大的是稳压管!比如整流管正向电阻是3到5K,而稳压管正向电阻是5到8K等等。检测喇叭时,用一欧档快速轻触接线柱,会有清脆的喀喀声,如果不清脆就说明线圈有问题了。买喇叭在没有条件时,可以用机械表一欧档通过碰触,用耳朵听音,基本上能挑出来声音接近的一对喇叭来!(因为喇叭不可能工艺是一致的),判断三极管的极性和放大能力,可以用机械表。判断放大能力时,红表笔接发射极,黑表笔接集电极,用10K档,此时用舌头舔一下集电极和基极,表针摆动大的就是放大倍数也大!就此也能判断出黑表笔所接的是集电极。。。。这两种表:数字表黑表笔是表内的电池正极,红表笔是电池负极,而数字表红表笔是表内电池的正极,黑表笔是表内电池的负极!刚好相反。用机械表检查电位器的线性,慢慢拧电位器就能看出电位器的稳定性。要比数字表直观!电钻的炭刷用机械表一边测一边转动转子,也能直观的观察出转子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数字表和机械表各准备一块比较方便!购买时,机械表一定要有一欧档和10K档!以上仅是个人经验。
楼主这里有错误了,修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福禄克非同寻常用表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
回复 网友O:
带示波功能的一定要万八元价格的,便宜的都不行。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如果是便宜的数字表也是摆设。

楼主:
是的,两种表各有个的利弊,最好都有一块。

网友Q:
讲的很细,这也是一个大家长期讨论的话题

网友R:
感觉修电器,还是习惯用机械表

网友S:
感谢前辈分享。已习惯用数字表,但指针表仍会备一块。另外,我的数字表也是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那得用二极管档能点亮的,同样,二极管档也可以测可控硅的导通。

网友T:
我喜欢福禄克示波表。我还喜欢福禄克谐波分析仪。就是太贵了,价格高。但它的表笔测试很省事,不容易因为档位问题而损坏。

网友R:
感觉指针的那一摆动,能判断出微妙的故障

网友R:
高档厂家都不生产指针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其实,机械表永远淘汰不了,这就和针试打印机一样。针试打印机永远淘汰不了,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生性。机械表能买到,只是质量不能和过去的相比美,可以买其它型号的,也有很贵的。再有就是可以买一块带有真有效值的数字表。测试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U:
一直用日本三和360机械表,有保护面盖方便携带

楼主:
回复 网友U:

网友R:
回复 楼主:
感觉就像打印三联工资单,还是得用针式打印机

楼主:
回复 网友R:
没错,所以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淘汰,有的企事业单位会备有激光、喷墨、针式共同存在。我们最好要备上机械表和数字表各一块。并充分熟悉功能。目前,我主要与机械表为主!

网友V:
习惯问题,一般习惯用数字表

网友W:
已经习惯了用数字表,好用,直观,精确度高我的表是福禄克15B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最早是500型,后来是MF47,再后来是中山出品的数字表 (当时要860元),后来就是胜利908,再往后就是15B,现在还是
fluke 15b万用表得多少钱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H:
300到500元左右。

网友R:
一块用了30年的机械表,一直舍不得仍,仍在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300到500元左右。
值得拥有一块 。

网友X:
万用表是越用越贵,之前差点就入手福禄克的那个可热成像的,总觉得贵点的会可靠些,但近来发现我的那个安捷伦也不能测高频电压,那个低端福禄克钳表也不准了,倒是国产的优利德小钳表越用越顺手。

楼主:
回复 网友X:
优利德品牌也不错的。

网友Y:
刚注册进来的顶一下,学习中,FLUKE的表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