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这边现场设备对接双方分别用的CC LINK IE模块和以太网模块,用TP Link的HUB,但是经常出现无法通信的情况,CC LINK IE模块可以跟以太网模块通信吗?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提供参考呢?

网友A:
CC LINK IE模块和以太网模块是不同的网络,CC LINK IE主要是三菱PLC之间做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1安装的CC LINK IE模块,PLC2安装以太网模块,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通信吗?

网友B:
协议转换成统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1安装的CC LINK IE模块,PLC2安装以太网模块,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通信吗?

PLC1上加个以太网模块或是PLC2上加个CC-LINK IE模块。

网友C:
两种不同的网络,只能各自走自己的网络。你可以集中到一个PLC上来实现,不过可能就是要加一个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