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GU、EU脉冲端子的电压、电流测试与判断

典型驱动电路如图1所示。驱动芯片无论采用A3120/A314/A350/PC350/P751/PC923等等,实际上,仅为5引脚元件而已,仅为光电开关而已:输入侧发光管亮时,Q1通为IGBG接入+15V开通电压/电流;输入侧发光管熄灭时,Q2通为IGBT接入-8V的关断电压/电流。
如果小功率机型没有末级功率放大器,其驱动芯片内部的输出级,大致和Q1、Q2也是相仿的,分析端子信号回路时,可以完全做出相同的等效来。
图1 驱动末级电路的全电路
将图1简化为图2、图3时,可看到虽然芯片供电电压为23V*,但IGBT的信号回路却宜以+15V、-8V两个电压、电流回路来看待。后者的正常才算是供电电源乃至驱动电路的正常。
图2、图3 等效后信号回路
图3电路,直接用SW开关等效末级功率放大管Q1和Q2,此为一刀双掷切换开关,在输入信号作用下,完成着+15V、-8V开通、关断电压回路的切换任务。我们先依据图3分析GU\EU端子静态时的正常状态:
以EU为0V基准点,端子电压此时为-8V的截止电压。
经常有朋友询问:测试端子电流比测试端子电压更为要紧(-8V不能确切说明电路就是好的,如R2阻值严重变大后,-8V几无变化),那么GU、EU之间的静态负电流应该是多大呢?或换言之,多大才是准确的测量值呢?
这得依供电电路的结构而定。如图3电路,我们可以暂切忽略SW的接触电阻和R2的影响(中、大功率机型,此电阻值为几欧姆)干脆将其短接之,则可看出:此时的负电流测量是将万用表的直流电阻挡并联于Z1两端来进行的,万用表的毫安至十毫安级的内部分流电阻值约为几欧姆至几十欧姆。实际上万用表电流挡的接入,差不多是“短路”了Z1。
图4 静态负电流测量等效电路
若进一步将万用表电流挡内部的R表微小的电阻值干脆等效为导线,(此时因R1的限流作用)则可估算出静态最大负电流值为23V/1.5k≈15mA,此时若再引入R2和R表的影响,则所测电流值约为十几毫安,即为正常值。
同理,脉冲期间若测量GU、EU之间的脉冲电流值,则R表相当于并联于R1两端,需予慎重:若R表和R2过小,有可能使Z1过流而烧毁!有必要时电流挡需串联限流电阻再行测量。此时的测量值会数倍于负电流值。
假若电源电路的结构是R1和Z1位置互换,显然测量结果是负电流值大,正电流值小。
因而具体的测量值是多少,是由电路结构、元件取值上来决定的,看准了电路便会心中有数。而电路中的一切点的电流、电压,都应该是有数的,这是检修可以成立的前提!
故障示例一(参考图5电路):
图5 等效输出信号回路
测量GU、EU静态电压为0V(或接近0V)。
(1)Z1击穿短路,负电压消失。
(2)R2断路或SW闭合点断路,负电压回路被断开。
(3)R1断路,C1等效漏阻大于大于Z1内阻,23V电压大部降于C1两端。
故障示例二(参考图5电路):
测量GU、EU静态电压接近-23V。
Z1断路,C2等效漏阻大于大于R1,23V电压大部降于C2两端。

此外,依据该简化图,阅者自可根据GU、EU端子的测量状态,判断出图5中各个元件的好坏。
此不赘述。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11日

网友A:
谢谢咸老师的分享,又跟老师学习了。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咸老师!

网友C:
咸老师的文章都是精品

网友D:
谢谢咸老师无私奉献!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感谢咸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F:
感谢咸老师

网友G:
这帖子太好了,对初学者帮助大

网友H:
很不错的文章,这里有点小瑕疵    23V/1.5k≈15mA      电阻值好像应该是15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的文章,这里有点小瑕疵    23V/1.5k≈15mA      电阻值好像应该是152欧姆
V除以千欧姆得毫安,应该是对的啊。注意我是约等于,大概、估算值。

网友H:
回复 楼主:
哈哈,我晕了,致歉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何歉之有?人日有三迷,在所难免。况定电阻值为152(印字),完全正确。

网友I(2020-01-06):
咸老师:
您的书关于驱动电路那部分我反复看,仿真电路也测过,始终有一个疑问无法解决,感谢有这个论坛有个机会能与您直接交流。
图一中,当pc1的3脚输入负脉冲时,5脚输出15v,是不是因为有r5,r4的存在,q1才能导通,如果把r4、r5去掉,q1、q2的发射极都变成悬浮点了(如图2),怎么能满足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呢?
静态情况下,即pc1的3脚无脉冲输入,pc1下半管导通,-7.5v通过r3加到q2基级,这时q2的发射极如果没有r4、r5引入Eu的0v,q2如何导通。虽然看您的书r4、r5分别为栅极补偿与旁路消噪电阻,但q1、q2能正常导通离不开这两个电阻。
不知我分析的对不?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咸老师:
您的书关于驱动电路那部分我反复看,仿真电路也测过,始终有一个疑问无法解决,感谢有这个论坛有个机会能与您直接交流。
图一中,当pc1的3脚输入负脉冲时,5脚输出15v,是不是因为有r5,r4的存在,q1才能导通,如果把r4、r5去掉,q1、q2的发射极都变成悬浮点了(如图2),怎么能满足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呢?
静态情况下,即pc1的3脚无脉冲输入,pc1下半管导通,-7.5v通过r3加到q2基级,这时q2的发射极如果没有r4、r5引入Eu的0v,q2如何导通。虽然看您的书r4、r5分别为栅极补偿与旁路消噪电阻,但q1、q2能正常导通离不开这两个电阻。
不知我分析的对不?盼回复。
嗨,上、下管的正常工作电流,即对IGBT的G\E结电容进行充、放电的电流啊;空载时,当然仅仅是流经R4\R5的电流;测量过程中,即变成流经测量仪表内阻的电流啊。该电流值大小,当然与其工作状态、外围电路、供电形式和负载状态相关啊,是变的不是死的,但具体到某一电路,又可视之为常态——测量值是“有数”的。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