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出是啥意思

楼主(2017-12-11):
师傅们我在PLC里上传程序是弹出“文件已存在,是否覆盖”是啥意思,谢谢

网友A:
回顾一下操作过程,就应该能发现啥意思。

网友B:
按平常的理解,是之前已存在程序;
不知是从PLC里上传,还是下载程序到PLC。

网友C:
当然是否,改个名字保存就好

网友D:
说明程序已上传过一次,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E:
换个保存的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F:
每次上传程序的名称都是一样的,所以上传后最好改一下文件名称 。

网友G:
你原来有保存过
要是想再保存就修改路径或者就覆盖原来的即可!

网友H:
原来就有程序,可以改名后保存。

网友I:
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覆盖

网友J:
换个保存位置就可以了,要不是你传了一次程序了,要不你打开了一个程序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我在PLC里上传程序是弹出“文件已存在,是否覆盖”是啥意思,谢谢
应该是上次备份了,保存在默认地址,这次上传时又是以相同的名称保存,才会出现此提示。如果以前的没有更改的,现在不需要了,是可以覆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从plc上传到Gx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靠谱,谢谢

网友L:
说明已经有程序了,是否替换更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