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共阳极接法 求解

楼主(2017-12-11):
在共阳极接法中可以将电路改成上拉电阻的方式吗?

网友A:
可以的,只是把电阻加到另一个端子上。实际上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要看品牌的!
例如三菱的前面几个脉冲输出独立的,你直接5V供电就不需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