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200与威纶通双人机通讯

楼主(2017-12-11):
因西门子smart 200只有一个串口,smart 200与威纶通MT6103IP直接通讯,请教一下威纶通MT6103IP和TK6071IP间如何通讯,谢谢

网友A:
MT的屏应当有一个以太网口吧,用以太网通讯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西门子smart 200只有一个串口,smart 200与威纶通MT6103IP直接通讯,请教一下威纶通MT6103IP和TK6071IP间如何通讯,谢谢
威纶通MT6103IP和TK6071IP各自至少有2个串口吧?!有没有?

网友C:
TK6071IP只有一个9PIN接口,不过一个口上有RS232及RS485;

网友D:
smart 200只有一个485串口,威纶通MT6103iP有一个232转换为485与PLC通讯、屏的485互通,与PLC连接的为主屏,另一个与触摸屏连接的是从机附屏

网友E:
如果是SR30之类的plc可以加个通讯模块
一个模块连接触摸屏
485口再连接一个触摸屏

网友F:
SMART200+个信号板SB CM01就相当于两个串口了。
或者买个串口服务器,PLC的网口转两个串口(映射虚拟串口)。
或者让两块屏作为modbus从站挂在PLC的串口上(最省钱,最有难度,也最有挑战性,读写要注意时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