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最近接了个项目,控制3轴进行点位移动,用的三菱PLC和维纶触摸屏,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所走的点位数量不确定,位置不确定,需要在触摸屏中试教点位,并且还要适应不同产品,也就是说要做几套不同的点位文件能相互调用的。这是不是需要用到配方啊?(就是在触摸屏使用中能够生成配方,并添加配方项目,然后还要添加点位并保存)
求各位大神能够指点迷津

楼主:
能不能用宏指令生成配方啊?

网友A:
配方可以
或者做个选择的 比如1选择1组参数
               增加1选择另外一组参数

网友B:
你可以做表格定位,不需要定位设定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发个例程学习一下吗?毕竟还没做过配方一类